请问图片中小轮的传动机构是什么

楼主(2016-11-04):
小轮的动力是怎么传输的,小轮12个为一组,可以旋转一定角度。图片中框内为一组。

网友:
应该是链传动吧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分拣传送机构,能看到实物吗?我原来公司用的物料转运是滚辊的,传动链和齿轮传动。。

网友:
一般链条传动的比较多;看图片前面是皮带输送,也可能是末端无动力端。

网友A:
楼主去的是汉诺威展会吧,我还知道这是哪家的展台。
旋转靠气缸,转动靠O带传动,下面有驱动辊筒的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

网友:
这种构造通常是靠货物自身惯性作为动力

网友:
那么多轮子,可能里面挺复杂的。气缸、链条、皮带,甚至电机之类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的是汉诺威展会吧,我还知道这是哪家的展台。
旋转靠气缸,转动靠O带传动,下面有驱动辊筒的

对的

网友(2022-02-24):
摆轮分机机,推荐你

网友:
一端有电机带动很长的一条皮带,光皮带也可以,靠涨紧力把所有各组绕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