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刀直连行吗?

楼主(2016-11-04):
切片的机器,如果电机与刀直连行不行?会不会要求刀具轻,负载低才行?还是通过传动,刀单独支撑比较合适,请教优缺点,和各自的用法?

网友A:
用过电机与刀直连的结构,直径500大的刀片,3KW的电机,切铁皮与岩棉的夹层板,就是盖铁皮房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电机与刀直连的结构,直径500大的刀片,3KW的电机,切铁皮与岩棉的夹层板,就是盖铁皮房的那种

对电机轴和连接轴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点评):
当时因为空间有限没办法加其它东西,参照砂轮切割机设计的,用户使用这么多年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
有免减速机低速的大扭矩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满足直联的要求。

网友:
假如电机直连的话,会对电机的寿命有影响吧

网友:
有打算这样用,但感觉还是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