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防松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04):
图中红圈处是铝板和一型材铰链的连接,用M2.5十字槽沉头螺钉和螺母挤压连接,但开合几次门后会松动,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其他的结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加点螺纹胶,或者用沉头螺钉加弹垫。

网友:
防松螺母

网友:
1. 首先尽量不使用十字花螺钉,因为十字花在安装时很难保证足够的扭矩,可以换成内六角沉头螺钉;
2. 使用防松螺母;
3. 螺纹密封胶;
4.考虑到螺纹太小,可以不使用弹簧垫片,用胶垫也行;
5. M2.5有点小,能否使用M4+的螺钉。

网友:
定扭矩安装,螺纹连接处涂抹螺纹锁固胶。

网友:
M2.5这么小会拉不紧的,这样:用M8螺套拉铆后再螺纹连接后铆合

网友:
改为内六角螺钉,加弹簧垫圈。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还是很可行的。

网友:
果断焊接

网友:
螺纹锁固胶

网友:
最常用的就是螺纹胶了,但螺丝太小,效果可能不好

网友:
螺钉当铰链国人的专利。

网友:
这么小的螺钉,能起到连接的作用?,,,,不靠谱吧

网友:
太小了,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