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三维钣金设计图如何转换为CAD

楼主(2016-11-04):
这个图框中有5种钣金小件,请问是怎么由SolidWorks三维钣金转换为图示中的CAD二维图的?CAD图中的尺寸标注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手动标注的?

网友:
我是把SW转化为工程图,再把工程图另存为CAD。

网友:
当然是手工标注的,楼上说的一样,先出工程图,再保存DWG格式就是CAD可以编辑的格式了。

网友:
可以钣金展开的,楼主再学习学习这个功能。展开后方便切割下料

网友:
跟一楼一样

网友:
尺寸在SW里面可以自动标注,但有些地方不是很符合习惯,需要手工调整,在SW或CAD里面都可以。

网友:
有鈑金展開圖..

网友:
出了工程图,标注了尺寸,都可以打印出来了,甚至生成jpg文件了,没有必要转autocad的了。

网友(2023-07-26):
工程图转DWG

网友:
直接SW 出工程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