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时,件的长度太长是否会变形啊,如果是20个宽500个长2个厚的钣金件折弯

楼主(2016-11-04):
结果会如何?

网友A:
越长折弯角度误差越大
折弯机左右两端的油压机的压力释放有误差的,最后压在板的左右两边也就不一样
通快的会好一点

网友:
变形大小与折弯结构和折弯机的精度以及操作人员都有关系。

网友:
冷板应该可以啊

网友:
选择带挠度补偿的折弯机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长折弯角度误差越大
折弯机左右两端的油压机的压力释放有误差的,最后压在板的左右两边也就不一样
通快 ...

“通快”是啥呀,新手不知道。

网友:
折弯的变形问题,首先是你落料的工艺,料本身是否已经变形。折弯长度越长,直线变形越大。但是20*500这小的应该没什么难度。通快是个品牌,德国的,折弯机百万起步。

网友:
宽20长500的料不算长,误差控制主要看操作人员的手法了

网友:
要是能在刨槽机上刨一道浅槽 ,折弯时就有定位线了

网友:
肯定有影响

网友:
我这折弯都是1000*2000*1.5~3T左右的。一次折弯的角度差在0.2°以内,外形差在0.3MM以内。成批的就更低了。板的平整度就差的多了,主要看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