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力矩与冲压吨位之间的关系式是什么?

楼主(2016-11-04):
飞轮力矩与冲压吨位之间的关系式是什么,惯性直径径是指飞轮的半径吗?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 很急的。

网友A:
参考一下冲床飞轮吧。。

网友B:
惯性半径 = 惯性矩/截面积  开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性半径 = 惯性矩/截面积  开根号

大侠   惯性矩就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冲床飞轮吧。。

没有设计说明书啊  我找不到  大侠有没有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   惯性矩就是什么意思啊

截面是指的飞轮的端面   还是指飞轮从中间破开的面啊   大侠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设计说明书啊  我找不到  大侠有没有啊

有的话  发我一份

楼主:
大侠 们  帮帮忙吧

网友:
飞轮力矩,其实就是物体对回转轴线的转动惯量,计算公式GD^2=G×D^2,式中G表示物体质量,单位为kg,D表示物体的直径,单位为m,飞轮矩的单位是kg·m^2。

网友:
正好用到  有设计资料可以发我一下吗 8235075@qq.com

网友:
飞轮力矩与冲压吨位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正比的关系,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公式。但见到冲床吨位越大,那它的飞轮就越大。或者问冲床的厂家。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

楼主:
能不能发点资料给我啊

楼主:
飞轮的重量与冲压力之间的关系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