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零件也能用中心线吗

楼主(2016-11-04):
零件本身在这个方向上不对称,但是视图是对称的,这种情况下能画中心线吗?例如下面:

网友:
能不能你试试不就结了。

网友:
那是那个面的中心线,又不是结构的对称中心线。

网友:
所谓中心线,都是以投影单元体(如异形体上某孔、某方块)在某一视图上而言的。

网友:
把不对称的那部分尺寸标注清楚了,也可以在注释里面备注一下。曾经有个同事被类似的结构坑过一次,乍一看是个对称件,里面有几个孔的尺寸稍有偏差,当成对称件干错了。

网友:
可以画,至少这些孔在主视图上是对称分布的,零件不对称的部分在左视图已经表达清楚了。

网友:
這樣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图面2维的中心线,跟你零件其他地方是否对称没关系吧

网友:
主视图是对称的,这种情况可以画中心线。

网友:
可以用,中心线只是针对某一视图,而不是零件本身3 v& |: p  }! l

网友:
某一组特征对称了就可以用中心线表示,不是代表零件对称

网友:
对称是指相对于某一条中心线而言 和零件本身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