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打包

楼主(2016-11-04):
我的SW得版本是2014的 不知道是哪里除了问题 打包的功能用不了啊,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前辈帮忙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是由于sldshellutils这个文件没有为solidworks注册而造成的。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
  1、开始--运行
  2、运行CMD
  3、在命令提示行中输入以下:CD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
  4、再输入以下:regsvr32 sldshellutils8u.dll,回车
  5、会看到一个注册成功的提示内容。

你的对应的sldshellutils8u.dll可能是sldshellutils9u.dll,注意其中的8可能是9或其他数字,你到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文件夹找一下

网友:
这都知道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由于sldshellutils这个文件没有为solidworks注册而造成的。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
  1 ...

您好 这个我在网上试了不好使

网友B:
这个我以前遇到过,用安装包(安装SolidWorks的安装包)修复下就可以,刚刚找了下没找到原先解决时找的资料,但是找到一步骤一样的,你可以参考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72ee561a530355e16138dfd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遇到过,用安装包(安装SolidWorks的安装包)修复下就可以,刚刚找了下没找到原先解决时找的资料 ...

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已经解决了 :hug: :hug: :hug: :hug:

网友(点评):
能解决就好!

网友:
有高手啊  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