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井盖固定防盗方法求助

楼主(2016-11-04):
最近设计了一种塑料的井盖装在露天的设备上的,如图,主要分外圈和盖子,还有相互配合的凹槽有一圈密封圈,保证密封的。先需要一种是锁紧方式,有时候需要打开的,所以不能用永久锁死的。观察路面上都是利用重力的,可塑料较轻。已想方案有迷宫导轨锁死,可后期变形无法打开了,还有用锁的,可是锁在露天会绣,还无法提供一定的向下压力使之密封。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请不吝赐教!

网友:
既要别人拆不了又要自己能拆,那只有做一把别人轻易仿不了的“钥匙”揣自己兜里。可以配套一个结构稍复杂的工具

网友A:
使用防拆卸螺丝,这个既能采购螺丝,又要专用工具才能拆开

网友B:
螺丝旋紧,需要专用的工具才能旋动塑料井盖;而且塑料盖没有铁,基本上是没有人偷的,放心。

网友:
有锁的井盖,楼主可以找找,
是机械结构实现的。

网友:
没有彻底绝对好的办法,增加些难度而已。
或,刻上提示:“再生塑料,偷盗无用”。
仅此而已!

网友C:
塑料没人要的,楼主放心

网友:
现在没人偷这种井盖了吧  反正我没见过这种井盖丢了的 只见过这种碎了的

网友:
我看见有铁盖子打十字上膨胀螺丝的

网友:
旋转后卡扣扣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暗钩

现在用的就是凹槽迷宫形式,夏冬变形太大,所以才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防拆卸螺丝,这个既能采购螺丝,又要专用工具才能拆开

恩,我再找找这种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没人要的,楼主放心

我下面放高压风机的,所以……

网友:
你多虑了

网友:
参照船舶舱门设计不知道楼主觉得可行吗?

网友:
上汽车牌照用的那种螺丝不是挺适合

网友:
选汽车车轮上用的防盗镙母。需要专用板手。

网友:
把普通螺栓头尺寸改了,做个相应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旋紧,需要专用的工具才能旋动塑料井盖;而且塑料盖没有铁,基本上是没有人偷的,放心。

现在塑料笔铁值钱

网友:
塑料井盖,可以和主体铰接,开启方式可以参照洗发水瓶盖开启方式。。。个人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