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图纸丢失如何恢复

楼主(2016-11-04):
求教如何恢复丢失的图纸网上说是缺少连接 但是参考里面并没有显示的连接零件的选项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的零件图的存储位置变了或工程图的存储位置变了,内部的连接关系找不到或对不上,可以试下,打开工程图它会提示你找回联系关系,或者试试将工程图和零件图放同个文件里看看行不

网友(点评):
按经验,多半是改了名字了

网友(点评):
是,这种也会出现种情况。

网友:
以后这种最好先打包吧

网友:
我们这设计一个系列的都是一种零件为基础出的图,当你分类保存的时候要复制那个零件每个文件夹一个,不然图和你的一样,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A:
最可靠的办法,图纸稳定后 批量转换成CAD,这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可靠的办法,图纸稳定后 批量转换成CAD,这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补充一下,或者是转换成pdf,更加方便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