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斜齿轮的插件

楼主(2016-11-04):
我现在用PROE  5.0    和,SW2013,但现在发现不能画斜齿轮,希望大侠们帮我一下,发一个可以画斜齿轮的插件,不胜感激。谢了

网友A:
怎么不能画?

网友B:
你是要模型还是草图? 前几天画了个直齿轮草图(通过压力角、模数、齿数  画齿轮)用的是mastercam,里面有画齿轮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模型还是草图? 前几天画了个直齿轮草图(通过压力角、模数、齿数  画齿轮)用的是mastercam,里面有 ...

直齿轮好画,但画锥齿轮和斜齿轮,链轮的三维模型,好像一般软件很难画。必须有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能画?

敢问你是用啥画 的,哪个软件可以画斜齿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你是用啥画 的,哪个软件可以画斜齿轮?谢谢。

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