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行开闭气爪的夹持力疑问

楼主(2016-11-04):
各位大虾,小弟又有来请教了。。。

气爪

气爪

如图为SMC平行开闭气爪,现在准备用来夹持瓶子的瓶盖,但是瓶子有好几种规格,瓶盖大小最大与最小直径相差7mm左右。
这下问题就来了,这些气爪开合在不同行程的时候,提供的夹持力是一样的吗?SMC书上也没明确指出,莫非是一样的!?

网友A:
缸径不一样,夹持力肯定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径不一样,夹持力肯定不一样了!

不是啦,是一个气爪本身处于不同的开启行程所产生的夹持力矩是否恒定这个问题啦

网友(点评):
这个以前还真没有验证过

网友B: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何不用吸的方式?F=PA,真空度相同情况下,吸盘盘径一样,抓取力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何不用吸的方式?F=PA,真空度相同情况下,吸盘盘径一样,抓取力就一样。

有考虑过真空吸,但由于瓶盖规格不一,要求通用(我恨死通用了),评估下来用夹爪会好点。

网友(点评):
瓶盖都长啥样啊?再通用也不至于抓不起来,难道是类似“尖叫”的那种?

网友:
同一缸径在夹紧状态下出力是一样的,相差7MM需要用到20缸径手指气缸,68N夹紧力是否会夹花产品使产品变形,可以考虑4#大侠的建议

网友:
尽量在行程的一半附近夹紧,偏差不多的情况下,夹紧力是差不多的。

网友:
工况同样(同一气缸、同样结构、同一气压),夹持力一样。

网友C:
这个型号的夹爪采用肘节结构将气缸输出力从气缸轴向转为气缸轴垂直方向,夹爪夹持位置不同时,肘节实际作用力臂的杠杆比不同,气缸输出力不变时,夹爪位置不同,夹持力也不同,但变化幅度不大。该型号产品的详细样本上有数据图表可查,夹爪开档越大,夹紧力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的夹爪采用肘节结构将气缸输出力从气缸轴向转为气缸轴垂直方向,夹爪夹持位置不同时,肘节实际作用 ...

还是oldpipe大侠说的好,顺手给LZ补两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的夹爪采用肘节结构将气缸输出力从气缸轴向转为气缸轴垂直方向,夹爪夹持位置不同时,肘节实际作用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1.有位置的话夹子中间加弹簧转一下夹持,适合大小相差不大的产品。2.一种产品用一套夹子最靠谱。

网友(2020-11-13):
气爪都是栔形块,同一型号的气爪夹持力跟你的的行程是没有关系的,同一系列有很多不同的规格,他们的行程是定死的,比如单边行程20和单边行程30,假如这两个是同一系列的气爪的两个型号,这两个型号它会给你提供额定的输出力参数,这两个额定的输出力参数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是内部结构决定的。如果你选择20的行程,你的瓶盖外径有差异,一个只用到行程10、另一个只用到行程15.那这两个瓶盖用20这个行程的夹爪力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但是同一型号的气爪,他的输出力还是会根据你手指的伸出长度而有相应的变化。手指伸得越长,输出力就越小。一般这个参数气缸厂家也会给出变化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