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成形过程中翘曲问题

楼主(2016-11-04):
     各位大神我想请教一些问题 涉及到我毕业论文的问题  请帮助我  有几个问题      1 我做的是曲线翻边过程中的翘曲的问题  请问在曲线翻边的过程中翻边的回弹是否会引起平腹板的翘曲啊 ?是不是在回弹的时候平腹板就会跟着翻边一起发生翘曲啊  那么我想解决翻边过程中回弹的这个关键是否对 翻边过程中的翘曲有一些什么好的改善呢啊?            2  我记得老师说过可以改变曲线翻边的工艺尺寸和工艺参数 从而实现改善翘曲的问题 那么请问如何改善工艺尺寸和工艺参数啊  这个怎么个具体方法 ?
   3 我的思路是利用有限元模拟出钣金在翻边过程中的回弹 然后利用CATIA二次开发对钣金进行回弹补偿 从而设计新的补偿模具 修正回弹  然后再从工艺参数上改变 进行有限元模拟  对翘曲看看是否有效果  请问思路对不对
   4 我在百度上看到说改善翘曲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设置  加强筋 和拉延筋  请问这两个是什么东东 到底有没有用 一点有不了解
 以上就是我对我的论文思路的大致一个了解  请各位大神帮帮我审核思路  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请大家提出来  帮助我  小弟再次感谢了 马上开题答辩了  真心谢谢

网友A:
翻边翘曲的本质是中性面内侧的材料“多”出来,向外“挤”,而外侧的材料“少”了,需要从周围“拉”一些进来补偿,一挤一拉,内侧向外侧涨,于是发生翘曲。曲线翻边还有凸凹问题,凹曲线翻边材料不够用,凸曲线材料会多出来。消除翘曲的工艺措施就是根据这个规律,对材料的流动进行引导。计算出变形前后材料体积、面积变化,将多出的材料引向对结构没有影响的地方,材料少的地方设法从周围补偿或用厚度拟补。

网友B:
楼主的设想是对的。
在大客车制造中,蒙皮是边拉伸边铆接的,很挺括,不翘曲。进口车之前的国产车蒙皮都是贴上去的。
钣金具有(实现)张力,是克服翘曲最有效的办法。具体工艺具体设计。

网友C:
加强筋 和拉延筋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强筋 和拉延筋如图:

你好 可否把你的QQ给我 着急啊啊  蒙了啊 谢谢 马上开题答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设想是对的。
在大客车制造中,蒙皮是边拉伸边铆接的,很挺括,不翘曲。进口车之前的国产车蒙皮都是 ...

有点不懂耶  能具体方法么 有点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边翘曲的本质是中性面内侧的材料“多”出来,向外“挤”,而外侧的材料“少”了,需要从周围“拉”一些进 ...

你好 我有点没理解 这个意思 我想请问如何设置拉延筋和加强筋啊 要不你加我QQ呗 396138949 CNGC 我需要你的帮助 谢谢  马上答辩了 太着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有点没理解 这个意思 我想请问如何设置拉延筋和加强筋啊 要不你加我QQ呗 396138949 CNGC 我需要你 ...

看来再说理论来不及了。就说两个很直观的例子吧。

拿一本书,卷起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200米跑,为什么外道的起跑点比里道靠前?

钢板折弯时发生的情况基本上可以从这两个现象中得到解释。4楼的图很能说明问题,想明白那几道筋对内外侧材料的多少产生什么影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再说理论来不及了。就说两个很直观的例子吧。

拿一本书,卷起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你好 请加我吧 我想仔细和你说  我明天就答辩了 加强筋这里有点蒙 我可以QQ给你 橡皮囊成形零件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呗

网友(2016-12-20):
大块板都是一步步缓进加工成的

网友:
校平机解决,快,省时,省成本,省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