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圆弧补偿

楼主(2016-11-04):
为什么用G41车球的时候,球面不光滑,有接刀痕。
G41 G0 Z-8
T0XXX
G01 X146F0。2
Z-10 F。2
G3 X160.2Z-43R80.1
G3 X146 Z-76 R80.1
G01 Z-85
G01 X142
G0Z30
G40
M09
M05
M30
恳请大师们给予指教

网友:
LZ,你的意思是不用G41就没有接到痕吗?

网友:
说明你车出的不是正圆,g41控制左刀补,那右刀补呢?另一半不需要右刀补?

网友:
你检查一下这个G41有没有用错,G41是左刀补,一般是车削内表面时用,车削外圆表面一般是G42,右刀补。

网友:
加一个G64或者640

网友:
车外园的话,前置刀架数控车,应该用G42,另一半G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