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不显示后应该这样恢复

楼主(2016-11-04):
1.点击如图所示按钮

2.选中你要恢复的工程图

3.点击参考按钮

4.点击箭头所示位置,选择工程图对应的三维图。

出现图纸丢失一般是三维图更改名称或位置所致。

网友:
不是不显示,是指针丢了。

网友:
给别人出工程图的时候
经常我出了一半了,他又要改,
改完发给我,  我就会发现已经出过的工程图都乱了,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