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材料:巴斯合金能承受多少温度

楼主(2016-11-04):
滑动轴承材料:巴斯合金,麻烦请教各位师傅,此材料能承受多少温度,谢谢!

网友:
1,楼主应该是说巴氏合金吧。
铸造锡基巴氏合金ZSnSb11Cu6固相点温度为240℃,液相点温度为370℃,其最高使用温度不得超过100℃,摩擦系数在有油时为0.005,无油时为0.28。
2,机床静压技术2-液体静压轴承,滑动轴承材料
http://www.cmiw.cn/thread-471827-1-1.html

网友(点评):
大侠博学啊...

网友:
巴氏合金是锡基轴承合金和铅基轴承合金通称,熔点183℃。使用温度一般在90度以内。几种型号的巴氏合金的温度与硬度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