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求助

楼主(2016-11-04):
这个螺纹怎么车哦! 我现在用的45度内孔刀车的,螺纹深度车到位以后偏置Z方向做的螺纹宽。但是螺纹面有震纹哦
大师们还有什么办法加工这个螺纹吗

网友:
最后小吃刀量完整精车一刀

网友:
加固一下夹持方法试试。

网友:
是螺旋槽,不是螺纹。

网友:
这种螺旋槽一般都是走油去的吧,应该有震纹不影响的啦。

网友:
你程序怎么编的

网友:
看图纸、螺旋槽的深度及宽度都不大,可以刃磨成型刀一刀搞定、刀具刚性好一些、刃口锋利些颤纹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内孔太小,估计只能用25方的内孔刀,150长,已经是6倍径了,估计要好点的防震刀杆。一般普通刀杆超过2倍径就会震,有震纹,先在刀杆上想办法,程序的话尽量小吃刀量吧。

网友:
宏程序编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