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物品如何画出三维及尺寸标注

楼主(2016-11-05):
各位上仙好,小弟最近收到一物品,突然发现不会画此物的三维以及尺寸标注,还请各位上仙指点一二。图片一是我画的三维档,跟实物有出入(主要那个尖角地方),图片二三是拍的实物图片。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测量准确呀!感觉画起来应该不会太难把!

网友B:
从你画的三维图看,图画的是不对的。这个零件是先落料、冲压、冲孔、退模一次性完成的。我星期天无聊就做了一下。具体尺寸不明,图供你参考。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还有拔模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画的三维图看,图画的是不对的。这个零件是先落料、冲压、冲孔、退模一次性完成的。我星期天无聊就做了 ...

是的,请问那个尖角的地方是如何处理的?UG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测量准确呀!感觉画起来应该不会太难把!

主要那个尖角不会画

网友:
尖角那直线是过圆心的,肯定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