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设计求助

楼主(2016-11-05):
用于调直机的夹紧机构,如图所示,下齿轮轴是固定的,上齿轮轴可以上下移动的,请问这种齿轮怎么设计?

网友:
齿轮中心距可变?

网友A:
想知道设计成上下可调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设计成上下可调的目的是什么?

这压轮可以压紧10-15的圆钢,比如第一槽可压紧10-11的圆钢,但有时是10.1的圆钢、有时是10.5的圆钢、有时是10.8的圆钢,所以齿轮中心距离是变化的

网友B:
齿轮没有改变,只是轴座是可以向上浮动,通过图片上的5个弹簧顶住轴座。这种结构在枕式包装机的封口切断上也有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没有改变,只是轴座是可以向上浮动,通过图片上的5个弹簧顶住轴座。这种结构在枕式包装机的封口切断上 ...

轴座浮动了,齿轮的中心距离也变化了

网友(点评):
中心距的变化只要不大到让齿轮不能传动,不影响这种设备的使用。而且这种设备也不需要用比较复杂的机构

网友C:
中心距调整范围是多少?如果比较小,转速慢,齿轮可以按正常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距调整范围是多少?如果比较小,转速慢,齿轮可以按正常设计。

调整1mm左右吧,转速60r/min

网友(点评):
转速比较慢,模数取大点,按正常开始齿轮设计,没有问题。可能有点冲击,齿面设计硬一点。

网友:
浮动不超过齿高

网友:
齿高?重合度?

网友:
齿轮这么大,而且这个中心距的调节范围很小,1mm左右,转动慢,所以不会影响这个传动,而且上面的齿轮有五个大弹簧在压住,工作正常状态。

网友:
齿轮还是正常的设计,只是把其中一个齿轮设计程可以上下调节的就可以。

网友:
这貌似是高速线材的轧机吧,钢厂的师傅

网友:
你的想法有点不现实,你可调的你出来的盘圆直径不敢保证,进精轧就不好控制了吧。质量上估计保证不料了

网友(2023-08-22):
一样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