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手机玻璃屏幕外观检测的方法(求助)

楼主(2016-11-05):
在百度上搜到很多关于检测手机玻璃屏幕外观瑕疵的机器视觉系统,但是看其检测的图片觉得效果不好,有没有一种机器视觉系统可以检测玻璃屏幕轻微的表面瑕疵,如污点,崩边,划痕,砂边,白点;目前我们采用线阵CCD视觉系统检测,即手机玻璃板通模组匀速移动,通过CCD连续拍照检测,光源采用多角度光源照射,但是现场效果不好,现场的制程的玻璃外观瑕疵不明显,很多检测不出来,有没有大神做过这方面的检测设备?另外面阵CCD加光栅的我们也尝试过,效果也不好。

网友A:
这个要找基恩士或康奈视,基恩士服务比较好,可以帮你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找基恩士或康奈视,基恩士服务比较好,可以帮你测试

谢谢,我咨询下

网友B:
基恩士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恩士可以的

咨询了,没有得到理想的回复

网友:
请问手机玻璃屏幕是化学钢化的吗?我有物理钢化的方案,打算找人合作研发一下。

网友(2016-12-08):
可以考虑多角度不同光亮强度多次拍摄,三星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污点,崩边,划痕,砂边,白点,询问客户的标准是什么?目前视觉检测外观缺陷是业界难点!
外观千奇百怪毫无规律,那么就得让客户给出一个标准,针对不能检测的在后期的使用过程当中慢慢优化,软体就当是小孩子,需要慢慢学习!
分工位针对缺陷检测,主要是打光,同轴光,组合光。

网友(点评):
现在很多客户要求很高,都想一步到位,外观检测基本别想验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污点,崩边,划痕,砂边,白点,询问客户的标准是什么?目前视觉检测外观缺陷是业界难点!
外观千奇百怪毫 ...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检测如果完全靠视觉很难达到要求的

网友:
有图片吗?我想试试效果。

网友:
光源视觉

网友(2017-03-21):
你们哪个公司????可以咨询一下我

网友:
外观检测最重要的还是先把 要求理清楚(数据化),不然到后期很难处理啊。

网友(2017-07-27):
引用 楼主:
咨询了,没有得到理想的回复

你可以去找下钛玛科 他们也可以帮您做这个事情

网友:
手机玻璃板通模组匀速移动,通过CCD连续拍照检测,光源采用多角度光源照射,但是现场效果不好,现场的制程的玻璃外观瑕疵不明显,很多检测不出来。
我们做不同行业的视觉检测,比如光学膜就存在类似的问题。但可以通过不同的光源和多角度来测试。

网友(2017-08-28):
可以创造一个封闭的环境,隔离光线,然后强光多角度照射,可以设计一个放置手机的旋转的结构吧,将手机放置在上面,光源和相机固定,个人的一点愚见,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2017-12-14):
这个厉害了额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做机器视觉检测的,之前检测过很小薄片的毛刺,其它的做的机器视觉非标的也多,这个还没尝试过!可以打光试试了!

网友(2018-05-31):
瑕疵检测对视觉来说也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