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圆管折弯类的非标方案,高手请进

楼主(2016-11-05):
实物是铜管,主要保证折弯角和内R大小(R2以内).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设备,感觉脑子里有点迷糊啊

网友(点评):
非标?是不能保证R2吗?

网友(点评):
好像有有专门弯铜管的机器啊

网友:
类似的圆钢曾经在折弯机上做过,铜管受力不大,做个模具在冲床上试试?主要担心变形,塞沙子试试。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要做非标啊

网友(点评):
想求一个折弯的结构

网友(点评):
最常用的的就算往管内放满沙子,防止折弯时下凹。

网友:
这个已经有很成熟的技术了,专门有弯管机。管子内孔要垫一个浮动的钢珠弯过来

网友(点评):
能说实际点嘛

网友:
找做空调设备的弯管机,现成设备

补充内容 (2016-11-5 13:19):
网上搜 空调散热器弯管机,一堆一堆的,参考一下就行

补充内容 (2016-11-5 13:23):
这个关键在于,1 内R角折弯后不起皱,2 外R角折弯后不撕裂,厚度在公差范围,3 折弯处的椭圆程度,主要技术在于浮动头的控制,撤出早了,管子就扁了,撤晚了,管子就裂了。

网友(点评):
有见过结构嘛

网友(点评):
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
做不好的话一弯就扁了,

网友(点评):
扁没关系

网友:
这不需要非标设备,有现成的专用弯管设备。

网友:
购买个弯管器,在弯管的时候,将一些电线穿进去,再弯,就不会破裂。

网友:
看我的帖子手动弯管机

网友:
我想问的是铜管壁厚是多少?
如果折过来没有要求的话!
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这么小的直角弯,外角会破裂。买现成的直角焊接,或者增加弯角半径

网友:
参照弯管钳结构

网友:
弯管机是最适合的,专门就干这个的。

网友:
看生产节拍

网友:
有一种像蛇形杆内顶加外模的生产设备,杆端球状球铰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