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关于公称长度的求组

楼主(2016-11-05):
小弟在设计一个自制垫片(外径与常用的垫片一样)时候,与其他零件协调后的理论厚度刚好是4.9mm

那我是该按4.9±0.05 这样出图呢
还是5(-0.05,-0.15)这样出图呢?

为什么?

网友:
应该4.9±0.05。   因为使名义尺寸越接近或等于理论尺寸,在尺寸链的计算上越简捷明确,对于加工、检验、装配都会很方便。

网友:
按4.9±0.05出图。这样制作者会以4.9为理想尺寸制作,与理论要求一致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看实际使用情况,有可能希望尺寸偏大,或偏小...

网友:
当然按4.9±0.05 这样出图;没有必要想太多,这是必然的。

网友:
工艺用图可按4.9±0.05 这样出工程图面。
成品图标准标注,涉及公称尺寸要求,应该5(-0.05,-0.15)

网友(2023-08-22):
公称尺寸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