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零部件该如何标注!

楼主(2016-11-05):
楼主刚毕业,下图是我标注的,一个老员工说图上的尺寸线太多,我该如何标注,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孔表或者孔数量实在太多的要求高的直接组合只标数量!

网友:
你这是模具零件吗,就按模具零件上的孔的标注

网友:
带着自己的图下车间,在实物上自己画线,然后才会知道怎么画、怎么标是正确的。

网友:
看你们公司的规范了,应该都是有先例的,比如我这,孔太多就以尖角为原点给坐标

网友:
这样标注也没有说不好,外国的一些国家,如美国,好像就是这样标注的。
但在我国,一般不会这样标注;比如那四个沿一个直径80的圆均布的四个螺孔,就可以标注那个直径80的圆的定位尺寸(距离中心基准线的X轴方向尺寸和y轴方向尺寸),再标注定形尺寸(直径80和螺纹通孔8-M10);等等。
或者再翻一下机械制图的书籍看看标注那一章。

网友:
SPD类孔集中以母圆心圆周标注

网友:
如果很复杂的话可以用文字描述一下,相对简单一下。

网友:
分多点视图

网友:
可以分开几个一样的视图

网友:
用孔表标注图纸上几乎可以没尺寸了

网友A:
多年经验告诉我,不管用什么加工方法,复杂零件必须用孔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经验告诉我,不管用什么加工方法,复杂零件必须用孔表!

孔表怎么用啊

网友:
我感觉尺寸链有问题

网友:
开孔要做区分,我看不清,不知到有没有标记啊

网友:
上下两个圆只需要标准圆的中心位置就行了

网友:
用坐标标注

网友:
如果就这图,我是不会这样标注的,

网友(2023-08-23):
挺好的标注

网友:
这样可以啊

网友:
嫌线多就用孔表,两种都可以,再嫌多就给个外形图,未注尺寸参照3D数模

网友:
我觉得可以了,如果要优化,那么就要想着如何让尺寸线的标注线绕开零件上的元素,例如你这个主视图,下方跟左边是不是有空位,靠近左跟下方的孔是否能在那个地方标注出来?只是讨论一下而已,你这个图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能清晰表达就可以了。想前面的各位所说,空表也是一种表达方式。

网友:
没有位置度要求的可以像你这么标,要是有相对位置度要求的还是要按基准来表达,一个视图表示不了再来一个,一张表示不了再来一张,不然装配不上的时候就是你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