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肉片请教?

楼主(2016-11-05):
要求切熟肉,每片1mm,切好5片即停,需要时再进行下一个循环。肉截面50*30mm,尺寸会有偏差,长度不限。

网友:
步进电机+KK模组驱动,再程序上控制即可...

网友:
不知道,你可吃过涮羊肉,先把生羊肉冻成冰疙瘩,然后片成一片一片的羊肉卷,然后解冻,然后就可以下锅涮了。

网友:
plc控制,步进电机丝杆螺母控制进给的每次的1mm,用气缸控制切刀来切片。plc会控制你所需的动作。

网友:
引入槽轮机构

网友:
看到楼上  一来就是 KK模组  堆积木那套  真是汗颜。。。

网友:
直接放5个刀片,然后放一个进料用的气缸一个进给用的气缸就行了,其他你就想想怎么装卡方便就行了,构思来自于切面包片机

网友:
需要我们设计,可以联系我13006641230

楼主:
各位的想法,没有创新,实现起来很多弊端。

楼主:
肉的截面积都不一样,靠等厚度估计误差不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