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水冷模具真的就比风冷的好吗?

楼主(2016-11-05):
目前,轮毂模具似乎都偏向于水冷,水冷模具时可以缩短生产周期,但是其带来的危害也有很多,比如模具容易受急冷而裂开。等等,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到底那种方法更好。

网友:
我是来扯蛋的;如果wheel rim叫轮毂,那么wheel hub该叫啥名称?别说中文不同于英文,中学的中文课那些古早人四书五经就常以车轴毂来形容事情重点如行走轮之关键部位,当然是hub,应力与摩擦最大的部位

网友:
水冷效果当然好,至于冷脆现场只是设计遗漏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铝轮的铸造模具了,材料选对选好,做好模具制造过程的工艺安排节质量控制。水冷没有问题的。不会裂的。裂一个是你模具材料及制造的问题,再就是不规范使用模具,当然不规范使用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铝合金压铸,当然是用水冷的,不可能用风冷的,因为生产率的必然选择!
压铸完成,水冷,冷却水进入模具循环冷却,冷却水停,开模,顶出工件;合模,预热,注入液态的铝合金,又一轮压铸。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轮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