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程师2008怎么能在WIN10上安装!谢谢

楼主(2016-11-05):
如题!!!!!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安装过程:
1.默认插入光盘会自动运行,如果没有自动运行安装程序,请手动运行autorun.exe或Setup.exe,然后一直下一步下一步即可,直到安装完成,不需要安装加密狗驱动!
2.安装完成后,复制破解文件下的所有文件到安装目录support文件夹下,覆盖原文件即可! 3.破解完成!
注意:
要与CAD配合使用。
若有米的、不会破解的可以去购买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