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的悬臂,怎样保证轴向不摆动

楼主(2016-11-05):
如图,摆动的悬臂,转动可以,怎样保证轴向不晃动,请教大神,谢谢

网友A:
轴承有游隙轴定位肯定在轴向有摆动,有效办法是在最大可能的位置增加导向定位面加以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有游隙轴定位肯定在轴向有摆动,有效办法是在最大可能的位置增加导向定位面加以限制。

大神说的是如图那样在中间加一块稍薄一点的垫片是吗?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点评):
2d装配图?

网友:
快来高手啊,我们也在解决这个问题,电机的要通过变频器调整,但是液压的转动时候不能加抱闸,到位以后肯定要晃一晃,然后减速机都坏好几个了

网友:
不确定你具体的应用,通常来说,可以加两个角接触球轴承,或者两个止推轴承背对背安装,如果是角接触的话,径向不用再做约束,如果是止推的话,需要再加滚针轴承做径向约束

网友:
如果结构不变,在轴承方面脑筋真验证动进去。这样,你就用机械的办法,在摆臂上安上轴向长条,然后对个长条到位的地方设置卡挡,以达到摆到位时的限位。

网友B:
采用两只 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这轴向窜动,通过能承受轴向力的轴承就可以了,比如用角接触球轴承,两个圆锥滚子轴承,等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是如图那样在中间加一块稍薄一点的垫片是吗?能具体点吗,谢谢

sw截图

网友:
深沟球控制径向,加一个碟形弹簧和平面轴承。轴向和经向各管各。

网友:
要可靠的解决,加推力轴承,预紧。

网友:
转轴与轴承内圈固定锁紧,轴承外圈压紧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两只 圆锥滚子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要怎么配对放在一起呢?螺丝拧紧两个内圈的话好像会卡死外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两只 圆锥滚子轴承。

两个圆锥滚子轴承要怎么搭配?我是要一起放在摇臂里的

网友:
这个轴向晃动,分为摆臂的轴向摆动和轴在摆臂内的轴向窜动两部分,要区别对待!

网友(2023-08-23):
角接触轴承

网友:
摆动轴的内侧跟内侧的板做一个圆弧槽,轴的内侧装一个凸轮随动器

网友:
一个交叉滚子轴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