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合金退火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06):
各位大侠好:
现在小弟在做一个自动化设备
1,其中有个环节是对有物理变形的金银合金进行退火处理,处理完之后再进下一步的物理挤压,挤压完之后再退火。
2,金银合金来料尺寸3-4mm的球状体,一次进料6个,第一次退火时,合金已经形变为1.5mm的薄片状,第二次退火是合金形变成0.01mm的薄片状。
3,现在人工的退货方式是明火退火和炉子退火。
4,设备现在考虑用的方式是明火退火,就是自动控制火枪的移动来退火。
5,现在担心的问题是,明火退火的在使用过程中的危险程度如何?以及对设备的影响?有没有好的明火退火装置?
6,各位大侠,还有没有好的退火装置?
    在这谢谢各位大侠了,给小弟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厂里的拉铜丝采用的是蒸汽退火,连拉带退,不知道能不能给你灵感

网友B:
金银合金直接烧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里的拉铜丝采用的是蒸汽退火,连拉带退,不知道能不能给你灵感

这个蒸汽退火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银合金直接烧不太好吧!

现在是,珠宝行业,这道工序都是用明火退火,不知道大侠说的不太好具体指的什么?

网友C(2019-11-18):
珠宝行业,这道工序都是用明火退火???我看到是烧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珠宝行业,这道工序都是用明火退火???我看到是烧熔啊

针对不同的产品形态,两种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