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行两轴的链传动

楼主(2016-11-06):
不平行两轴的链传动有问题没有?角度误差三十度左右

网友:
中间加一个链轮传动

网友:
无语,自己用还凑合吧,卖出去就不应该!

网友A:
链轮可倒装。

网友(点评):
没明白,嘿嘿,倒装还不是一样存在角度差?

网友(点评):
看实际情况吧,最好设计成可调的,用涨套连接最方便了。

网友:
我想肯定容易出问题的,这样设计不好。

网友:
没做好,可以加一个万向传动轴。

网友:
链传动,还可以凑活用。

网友:
我想知道这是设计的问题还是加工的问题。

网友:
这肯定不行啦,看着都不爽。

网友:
东西都做出来了,试用一下就知道了呀!这个不是按常理设计的!

网友:
不走寻常路啊,链轮位置不能调吗

网友:
可以用环链。

网友:
什么机器的需求设计会做成这样?

网友:
肯定有问题的,链传动对平行度要求挺高的,不然很容易掉链的。

网友:
运行速度慢还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轮可倒装。

倒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把台阶掉到另一边。

楼主:
用螺旋齿轮可以吗?

网友:
加个万向chuandonglun

网友:
链传动安装是需要平行,你这样做出来估计也就勉强能用,只能低速运转,高速肯定出问题。而且容易磨损链条。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
好像不太行

网友:
传递效率差得离谱

网友:
速度慢,载荷小短期可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