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完成图的共差及全跳动

楼主(2016-11-06):
如图的辊筒,采用什么样的机床、加工手段能够满足如图所示的共差及全跳动。

补充内容 (2016-11-6 23:07):
辊筒非实心辊筒,材料45#,辊筒有表面处理,两基准点为轴承位,据了解是采用卷板+外圆磨。
想了解,图示全跳动该如何保证,因为辊面长度有5000

网友:
车后上轧辊磨床磨出来的

网友A:
规格相符的外圆磨

网友B:
重型卧车加支撑轮,直接车出来。

网友:
直径较大、允差小,建议找大外圆磨床磨削吧!车加工很难保证允差要求、、、

网友C:
还有最后怎么检验

网友:
双顶尖,外磨,车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最后怎么检验

在床子上打个跳动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E:
大型卧车+外圆磨床

网友F:
冷硬铸钢轧辊加工,大型落地车,一刀落。没有特殊表面要求,不用磨。

网友:
尺寸有点大啊,精车后珩磨可以吗?

网友G:
估计上磨床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型卧车加支撑轮,直接车出来。

我图纸没完全表达出来,后来有增加了描述,该辊筒并非实心,壁厚大概单边25,辊筒材质45#,辊面长度5000,是否也可以重型卧车加支撑轮,然后外圆磨。5丝的辊面全跳动是否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上磨床才能达到要求。

是的,最后上外圆磨,但是我想了解,这个5丝的全跳动能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冷硬铸钢轧辊加工,大型落地车,一刀落。没有特殊表面要求,不用磨。

辊筒并非实心的,壁厚25,表面有要求的,最后是有进行外圆磨,但是就像了解这个5丝的全跳动该如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相符的外圆磨

辊筒并非实心,壁厚25,材质45#,请问外圆磨能保证5丝的跳动么?毕竟辊面长度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型卧车+外圆磨床

辊筒并非实心,壁厚25,材质45#,请问外圆磨能保证5丝的跳动么?毕竟辊面长度5000。

网友(点评):
可以。我曾经用长650+安装在拖板上的电机砂轮,磨过皮革辊简。

网友(点评):
这么长的辊筒是否需要考虑刚性的问题,加工过程中是否会存在弯曲?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侠很懂加工,小弟膜拜..

网友:
外加磨床,加工重要的三个圆柱面。

网友:
车各档外圆一刀落,留余量上外圆磨床。5丝的圆跳动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床子上打个跳动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床子本身有误差——事实上是个床子都会有误差——岂不等于没查?

网友:
你不试怎么知道!有没有多重!外圆磨打下跳动不也行吗!5丝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