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丝棍的不锈钢丝是怎么绕上去的

楼主(2016-11-06):
大师们,有谁知道印染机械上的分丝棍的不锈钢丝是怎么绕上去的?还有那不锈钢丝是普通的不锈钢丝吗?

网友:
好像是加热到很高的温度绕上去的,可以去找找弹簧的绕制的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做出来的。反正要我设计的话我会这么整。

网友A:
06Cr19Ni10材质的钢丝,一边折一边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Cr19Ni10材质的钢丝,一边折一边点焊

膜拜,受教

网友(点评):
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钢丝弹簧套上去,拉紧,焊上的?

网友:
可能和制作螺旋叶片的工艺一样。

网友(点评):
和螺旋叶片工艺有些不同,道理是一样!

网友:
觉得应该是焊接的,焊得很紧很紧凑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