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要求设计一个吊具,有兴趣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6-11-06):
今年去年遇到一个项目,拖了两三个月,最后实在没有更好的方案,甲方妥协之后,改为更简单的方式了。
是一个运送排气管的吊具,具体工况和要求如下:

现场:
1.排气管是放置在多点支撑的货架(一人高)上,从上到下一共三层,排气管消音器左右对称形式码放;
2.排气管总成大致如下图(因为数模、图片需要保密,所有图片来自网上),一共是25种排气管,需要全部通用;
3.排气管的管径从50mm-85mm,前后加持的管径可能不一样粗细,管径可能不在同一轴线;
4.从货架上夹取后,用气葫芦吊起,上面有滑轨,运送到三米外的一个传送带上,夹具不能触碰传送带;
5.放置排气管时,传送带是静止的,放置完毕后,工人按按钮前进;

要求:
1.因为种类太多,再有甲方要求,放弃三点支撑,采用两点加紧结构,需要全部通用。
2.排气管结构不对称,如果不加紧,存在旋转的可能,这是不允许的。
3.全部结构为纯机械。
4.工人只需要操作两次,即可完成夹紧(或松开)动作,即一次主加紧动作,一次辅助动作。
5.夹具需要两侧对称操作,因为现场1的原因。
6.夹具需要有二次保护功能,主加紧机械失效后,排气管不能掉下来,但是可以依靠重力旋转。
7.夹具重量不超过40KG,因为现场气葫芦的承载有限。
8.夹具承载部分需要通过350KG的静载实验。
9.加紧力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不能对排气管造成损坏(夹扁)。
10.夹具不能碰到传输线以及货架。
11.有空满载平衡,需要对所有排气管测试后,确定满载平衡点个数。
12.空满载平衡可以使用气动元件。
13.需要放下排气管时,吊具夹具排气管都在空中,会晃动,需要工人一手抓紧吊具,一手操作。

整个过程:工人挪动夹具到货架,使用气葫芦上下按钮,将夹具放在排气管上,两个动作加紧排气管,
使用气葫芦上下、拖动到传输线,两个动作打开夹具,把排气管放到传输线上,按按钮,传输线运转送料,重复以上。

最后我们先后给出的5个方案都无法满足全部要求。
所以最后将主加紧动作换为气动,结构大为简化。
提出来,让大家参考参考,也多多提意见建议,互相学习。

图1、2为网上找的排气管图片,基本是这种形式,但是有区别。
图3为同事最早提出的方案,示意用,形式供大家参考。

网友:
文字比较多。说简单一点就是抓住管状体,然后气动移动到别处去。
楼主方案已经实现好用了,这个成就一定分享。顺便谈一点看法:
既然有了气源并气葫芦结构按钮操作,那么,二个机械手柄操作理就改为气缸用按钮形式,以避免作业人员作业时,要为接受二种作业方式而“脑震荡”。

网友(点评):
最终还是换成全气动的了,因为机械结构方案实在做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提一些关于类似的非标夹具、吊具在设计中的经验,互相学习

网友:
不错,重量再减一些。

楼主:
这个是装配到一半的吊具,最终改成了这副模样...

网友:
哈哈  设计在于改动   有改动才有进步   加油楼主

网友:
气动抓手,这个比较好

网友:
主体结构所用材料是铝合金等轻质材料吗??图上看着像。。

网友(点评):
嗯,MISUMI的型材

网友:
又是设计。。突然想起那个终极确定方案绝对不改版(2).。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用不到,学习了

网友:
结构还可以简化

网友:
气动抓手,连杆设计

网友(2018-07-03):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装配到一半的吊具,最终改成了这副模样...

是亚德客的气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