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齿轮传动强度计算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6-11-06):
大家好,我是一个机械专业的学生
在机械设计这门课上,学到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上有一些疑惑,想求助大家

书上是以小齿轮为主动轮推出了齿根弯曲应力公式和齿面接触应力公式

那么这个d1和z1指的是主动轮的数据,还是小齿轮的数据?

换一个问法,一对齿轮,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大齿轮带齿轮,
二者的其余条件相同,那么这两种情况的齿根弯曲应力和齿面接触应力是不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6-11-7 11:18):
补充条件,主动轮的力矩是相同的

网友A:
小齿轮强度低,按低的算,大的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强度低,按低的算,大的就没问题了。

书上说大轮小轮的不同是齿形系数和许用应力的取用不一样,没有谈z1或d1该取谁
但是按书上的推导,应该是按主动轮的算,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另外,啮合传动的两轮转动速度不一样所以转矩也不一样?

网友B:
指的是小齿轮的数据,应力应该是一样,力是相互的,谁主动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小齿轮的数据,应力应该是一样,力是相互的,谁主动都一样。

接触应力是相互作用力是一样的,但弯曲应力不一样啊
我想问一下 从动轮和主动轮受的力矩是不是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力矩就是你设计时的力矩,也是你要传递的力矩,公式中也是力矩,这个和齿轮大小没关系,只是小齿轮ok,大齿轮一般都没问题,因为相对的转速低,力小(力矩一样,直径达大)你也可以两个都验证一下。

网友(点评):
忘记加了传动比了,力矩随转动比是变化的,减速器,速度降低,力矩也增大。

网友(点评):
不是力矩,是功。除掉损耗,基本上相等的。W=FV

网友C:
因为力源来自主动轮,应该是主动轮。小齿轮只是大多娄情况。在力学试验设备上往往用的是大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力源来自主动轮,应该是主动轮。小齿轮只是大多娄情况。在力学试验设备上往往用的是大齿轮。

那么计算从动轮的时候 力矩和直径/齿数要同时变吗

网友(点评):
别听人家说,自己再仔细读一下书。包括书后面那些参考文献。这里回复的没几个有答对的。基本都是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力源来自主动轮,应该是主动轮。小齿轮只是大多娄情况。在力学试验设备上往往用的是大齿轮。

我刚才推导了一下
如果这样算的话 主动轮和从动轮的接触应力怎么会相等呢

网友(点评):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才是对

网友(点评):
接触应力不应该相等,一般两个齿轮有硬度差,表面变形不同,所以接触应力并不相同。应力与作用力反作用力无关。

网友(点评):
接触应力相等,许用接触应力不相等。

楼主:
啊 谢谢大家 我已经明白了
书上接触应力公式的d1是从综合曲率半径中剥离出来的,非常迷惑人

网友(点评):
你不明白,前面几楼不懂齿轮,都是瞎说的。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明白人。真不知道那些半吊子是怎么有脸出来误导人。楼主自己仔细看书,推导一下,就懂了,来这请教这问题,反而被那些人害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主动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