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计算装配图用了什么螺钉,以及数量?

楼主(2016-11-07):
solidwords计算装配体或者零件用了什么螺钉,还有数量,怎么导出来?

网友:
零部件明细表啊

网友A:
评估——装配体直观
在文件名称,数量,质量那一栏,后面有个小三角。
点击开,可以按自己要求增加列。
另存未,可以导出明细表。可以只出装配件,也可以都出。

网友:
你想导出到哪里?工程图里面还是文档里面。

网友:
导出到装配工程图的明细表中,再将装配工程图导出成jpg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语文小学没毕业,还是没学过机械制图,不知道什么叫明细表

您要是不知道就别在这说了,嘲笑别人,你这三个太阳的估计文化也高不到哪去。。。

网友:
工程图里   插入  表格   材料明细表   不过默认名称是英文的,需要手动修改为中文,修改时必须保持属性连接

楼主:
我没装配螺钉,需要知道我这零件上开了多大的异形孔,还有数量,怎么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评估——装配体直观
在文件名称,数量,质量那一栏,后面有个小三角。
点击开,可以按自己要求增加列。

我没放螺钉,我只想统计我用了多少异形孔,多大的,还有数量,怎么导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放螺钉,我只想统计我用了多少异形孔,多大的,还有数量,怎么导出来

进入工程图里
插入孔表
但是这里有个很恶心的问题,就是你的选择每一个孔。要是漏了,还的重新来。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好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工程图里
插入孔表
但是这里有个很恶心的问题,就是你的选择每一个孔。要是漏了,还的重新来。这个 ...

这种方法我试了,谢谢

网友:
同求,就是一般装配的时候我都不画螺丝上去的,就是孔和孔的配合。这样的话,生成的材料明细表似乎没有标明螺丝用量的。

网友D(2016-12-17):
引用 网友B:
您要是不知道就别在这说了,嘲笑别人,你这三个太阳的估计文化也高不到哪去。。。

说得对··莫笑人不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得对··莫笑人不知!

强烈鄙视这种不回答问题还嘲笑别人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放螺钉,我只想统计我用了多少异形孔,多大的,还有数量,怎么导出来

最好在建模的时候就做好准备
孔位用单独的草图(方便修改孔位),然后用异型孔向导打孔
简单模型的话,基本一目了然了

复杂模型的话还是用孔表

网友:
新手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鄙视这种不回答问题还嘲笑别人的人

对对对···太高傲了要不得·····总有不会的东西···

网友(2018-03-23):
请问一下,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