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高精深孔

楼主(2016-11-07):
能否询问一下

加工铝

D35 深度290

最后需要 D35H7, 圆柱度0.008 mm,面粗糙度Ra 0.8>

请问这用镗刀好?

还是需要用到铰刀或导条式刀具?

网友:
以前上学时候,学校的深孔加工很厉害。主要用在干炮管的。
一般孔深大于孔径的5倍,就属于深孔。
深孔用深孔刀加工的。。。。
毕业好多年,没有用上过,都忘了精度了,应该没问题吧,干炮管的。

网友:
直接双刃粗镗+单刃精镗就可以

网友:
浮动镗刀

网友:
用镗刀精加工内孔。

网友:
带导条的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