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来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6-11-07):
  今天在车间看到加工中心上的这么一个东西(如图),请教大家它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貌似是基准吧。
加工面比较大的时候,A、B、C面很难找准,通过那几个孔来体现吧。
以前弄过别的行业,他们的大数控件都是先弄基准孔,再弄别的。但是标准跟GB的不一样

楼主:
发错图片了,是这张

网友:
楼上的是什么东西?貌似是个测量用的表。如何用。谁知道?

网友:
对刀补用的

网友:
百分表,找正用的。

网友:
打3维度的基准块

网友:
百分表,一小格是0.01mm,应该是里面的块是测量的,会动的;应该是装夹工件时找准用的吧。

网友:
检测刀具长度用的高度检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