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传动问题

楼主(2016-11-07):
链条传动问题,见附图,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主传动机构应该放在右侧

网友B:
1、网链是标准零部件。2、一个动力输送两个线体,也是可行的,但动力头最好放到拉伸端。

网友C:
应该就是链条传动,带出网状输送带循环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网链是标准零部件。2、一个动力输送两个线体,也是可行的,但动力头最好放到拉伸端。

恩,估计是他这个结构不便于放到拉伸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链条传动,带出网状输送带循环转动。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传动机构应该放在右侧

大侠,他这个两条链条驱动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点评):
寻是用来换档的,现在是小比大,也可以把链条套在左边那个小的链轮上,那就大比小了。

网友(点评):
左边那个大的链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