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丝刀的设计资料

楼主(2016-11-07):
各位社友,由于产线需求,需要设计一款专用的一字螺丝刀,我在网上查了很久螺丝刀的相关资料,还是没找到,各位有没有螺丝刀的相关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
只一款,不如选中样式,买来后测绘搞定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具体公差得兼顾对应螺钉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网友:
找专业做螺丝刀杆的人做啊。把要求告诉他,就能帮你搞好。

网友:
这个螺丝刀好像没有国家标准的,或者参考别人的设计吧。
资料:一字螺丝刀在刀口顶端下延1毫米左右(这个值不同规格不同,需要看标准的)的宽度就是其规格,乘以露出手柄的长度,一般表述为 一字6(6就是宽度值)X100(100就是露出手柄的长度值)。十字是按号数乘以露出手柄的长度来表述的,一般表述为十字1#X75(75就是露出手柄的长度值),还有star,六角,四方。。。。。很多类的。具体查标准去吧,不是一个图能解决的问题
欧洲用毫米为单位,美国用英制单位:一字5X100,在美国或英国表述为一字3/16“X4”英寸
常见的几个规格一字规格和刀杆直径是等值的,就是说刀杆直径是5mm,外露75mm,那就是一字5X75,一般一字常用规格是:3x75(杆径3mm),4x75(杆径3mm,头部压扁),5x75(杆径5mm),,6x100(杆径6mm),8x200(杆径7mm,杆径8mm都有)。十字0#X75(杆径3mm),
十字1#X75(杆径5mm),十字2#X100(杆径6mm),十字3#X200(杆径7mm,杆径8mm都有)。

网友:
小发明大用途
http://www.cmiw.cn/thread-4735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