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清楚基准目标的问题?

楼主(2016-11-07):
      如图,这是GB中的截图,图中的基准目标指的是什么意思?基准目标的定义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我怀疑图中的A1、A2、A3是位置度测量的基准点)请大虾指点!  其实一直有一个疑虑,像“基准目标”,“最大实体状态”这些不常用的概念中国的教材中虽有提及,但总感觉只是浮光掠影而过,未作深入的分析。本人怀疑这些概念只是机械地引入了国外的教材,并不知其实质,我甚至怀疑编书的人自己都没有把这些概念搞得很透彻。(可能是国内的图纸平时都很少涉及吧,但是最近公司接了一批法国航空发动机的活儿,里面的图纸对基准目标、最大实体状态有非常明确的要求)不知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觉?请大家踊跃参与讨论,也请老鹰版主多多支持这样的知识贴。

网友A:
没有你说的这种状况吧。

先说“基准目标”,好好读读下面这段话:

网友:
像“基准目标”,“最大实体状态”这些不常用的概念可真是机械活动的纲绳。
“基准目标”是个相对于下一活动所指的基准。比如机加时要考虑装配基准这个目标基准

网友B:
你的感觉正确,但判断有些偏差。基准目标二楼说了,略过。
1、最大实体状态,是标准中的概念,教材无非照本宣科,但照的是标准的本,不是国外教材的本,说的不深不透是有的,编教材的、讲课的、听课的其实都没啥实践经验,对这种咬文嚼字的概念的确很难拎得清。
2、公差的概念不是本土发明的,如今的国标也是对国际标准的等效贯彻。
3、本土缺乏原创设计,逆向出的山寨产品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往往遇到的工艺、质量问题也多以操作工的经验、技艺解决,很少从理论层面分析考虑,对公差的理解总体有欠深入。

最大实体状态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概念。只考虑尺寸公差,零件怎么量、在哪里量都得到极限尺寸,并且,这些极限尺寸下,零件的体积最大。简单的说:最大实体状态时的轴是最大的轴,孔是最小的孔。顺着这个说法,找几张图读一读,试试找出最大实体状态,也就明白了。
相关的概念还有:最大实体尺寸,最大实效实体状态、最大实效实体尺寸,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状态,最小实体尺寸,最小实效实体状态、最小实效实体尺寸,最小实体要求。看上去很绕,仔细读标准吧,花点功夫分还是能搞定的,要点是自己去读,结合实际去理解,指望别人说明白好像没太大可能。
标准是——《GB/T1667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和可逆要求》

网友:
再说“最大实体状态”这个概念:
以把螺栓装入螺栓孔为例:
A:靠,这根螺栓太弯了,装不进孔里了。
B:笨蛋,不会把孔加大点吗?
A:这样也行?
B:为什么不行?!只要装进去就行了!
A:   为什么不把这根螺栓扔了,换跟直的?
BMD,败家玩意,一根螺栓就不是钱卖来的?!
A:好吧……
这就是最大实体状态的要求。
抄书:最大实体原则主要应用于要求保证可装配性(无配合性质要求)的场合,可以使产品设计在保证产品装配的前提下,还可以把产品的公差放大,从而提高产品的合格率,是具有实际经济意义的技术措施。

网友(点评):
有点不明白,把孔加大,这个是最大实体?

网友(点评):
“最大实体”指标注的是最大实体时的公差值,当偏离最大实体时(间隙变大),多出来的间隙可以容纳更弯的轴。这就是最大实体的补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说的这种状况吧。

先说“基准目标”,好好读读下面这段话:

谢谢大侠,我想看完整版的解释。大侠的截屏是哪个标准上的啊?

网友(点评):
《形状和位置公差标准应用指南》汪恺 主编 第61页

网友:
国家标准里的   “形状与位置公差”  有解释
另外可找些专对 标准“形状与位置公差”中的概念说明和实例解释的书看看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有些概念术语确实需要好好琢磨才能理解透彻!

网友:
公差原则
http://www.cmiw.cn/thread-470270-1-1.html

读一下,或许有帮助。

网友:
这些基本的公差资料要想真正的领会其意思,确实要用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想看完整版的解释。大侠的截屏是哪个标准上的啊?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感觉正确,但判断有些偏差。基准目标二楼说了,略过。
1、最大实体状态,是标准中的概念,教材无非照 ...

记下了,以后好生领悟。

网友:
这是有用的 ,我只是你没见过这些图纸而已,你问问汽车行业的,最大实体要求,肯定都见过,你问问做液压元件的,包容要求,应该也常见,哪些大的结构件,有精度要求需要检测的,正规的厂家,基准目标应该也不会少见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想看完整版的解释。大侠的截屏是哪个标准上的啊?

这本书网上超星阅读器里面有,但是需要付费下载。大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发份PDF至这个邮箱啊:
741120157@qq.com

网友(点评):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40129236.html

网友:
你自己没有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