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W设置快捷键的方法

楼主(2016-11-07):
      Solidworks用来设计3D机械还是比较顺手的,可是总觉得用鼠标在菜单和图形对象上点来点去还是太繁琐了。而proe则不然,proe的菜单虽然繁琐,但是它可以设置“映射键”,直接在键盘上操作起来就非常快。

     Solidworks也有快捷键,但是要配合Ctrl,Shift,Alt这三个键。这三个键都在键盘的边角,还要同时按的,操作起来是快不起来的。

     鼠标笔势虽然可以加快,但是要盯着屏幕,还是不如“映射键”的方法快捷。

     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达到类似proe的功能?

网友A:
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图

这个我知道,可是这些都是文件操作的,关键是要配合Alt,Ctrl这几个键盘边角上的键,恐怕是快捷不了多少。设计中主要是间是绘图区操作时间,我的意思是要缩短这些时间,不要鼠标来回移动。

例如proe用键盘输入"FD"可以启动拉伸+直线等待命令,“V”线框显示,“DWG”直接输出DWG文件到工作目录(不用多余的动作)等等。不用Alt,Ctrl这几个东西。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是这些都是文件操作的,关键是要配合Alt,Ctrl这几个键盘边角上的键,恐怕是快捷不了多少。 ...

proe我都录制好功能,设置快捷键,另外快捷键也比sw多。同求!每天都是在屏幕上点来点去

网友(点评):
一般人时间长了手累眼也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是这些都是文件操作的,关键是要配合Alt,Ctrl这几个键盘边角上的键,恐怕是快捷不了多少。 ...

我的快捷键都是按照梦幻西游还有魔兽争霸来设置的。。。
上班画图和打游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快捷键都是按照梦幻西游还有魔兽争霸来设置的。。。
上班画图和打游戏一样……

画图能找着打游戏的感觉,这境界高

网友B:
自定义键盘快键键,图形界面是否比PROE更容易上手呢!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版本的,sw变成这样子了吗?

网友(点评):
3DSource零件库是它自带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是这些都是文件操作的,关键是要配合Alt,Ctrl这几个键盘边角上的键,恐怕是快捷不了多少。 ...

SW相比ProE,命令更“随意”一些,不像proe那样一板一眼;再加上弹出界面,基本上是点到哪就改到哪

网友(点评):
问题是随意是要付出代价的,速度比proe快捷键还是慢了一点。

网友C:
有教程,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喜欢的快捷键(可不用Ctrl和Alt等键):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275f6ba25884fe33d7567fa.html
首先,打开solidworks,新建一个零件绘图,因为不新建我们不能进行设置,所以这里需要大家新建一个,当然你也可以新建装配体或则工程图。
找到工具栏的位置,点击工具栏中的”工具“选项栏,进入下一步操作,
进入工具栏以后,你可能由于屏幕大小的原因不能看到所有的选项,请点击最下方的向下的三角符号,到最后几个选项那里找到”自定义“这一项,并点击进入。
然后,在弹出的自定义对话框中,选中”键盘“这一项,我们键盘快捷键的设置就在这里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教程,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喜欢的快捷键(可不用Ctrl和Alt等键):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275f6 ...

这样只能输入一个字符啊。那键盘上没有多少字符,代表不了许多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键盘快键键,图形界面是否比PROE更容易上手呢!

2016版本的,颜色我不习惯,到现在还用着201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快捷键都是按照梦幻西游还有魔兽争霸来设置的。。。
上班画图和打游戏一样……

只能说你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键盘快键键,图形界面是否比PROE更容易上手呢!

2016版,这个版本界面有点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键盘快键键,图形界面是否比PROE更容易上手呢!

不是,第三方插件!

网友D(2017-03-03):
按cad中的命令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第三方插件!

哪里有第三方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cad中的命令来

CAD命令好像不行?

网友(2018-05-29):
引用 楼主:
这样只能输入一个字符啊。那键盘上没有多少字符,代表不了许多命令。

是的,大神,你找到方法了吗?我没找到,找到了给我说一下怎么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教程,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喜欢的快捷键(可不用Ctrl和Alt等键):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275f6 ...

怎么保存,最后设置好的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保存,最后设置好的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同求,怎么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