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件园孔内壁毛刺有哪些方法去除?

楼主(2016-11-07):
如图示,这类毛刺可以有哪些方法去除?材料为普通钢材。

网友:
分享个视频看一下。链接:http://pan.baidu.com/s/1geD8haF 密码:xl06

网友(点评):
重点是留余量,机加!

网友(点评):
需要做工艺试,会有惊喜的

网友(点评):
钛合金与钢材的加工特性应该有差别。需要实验是对的。

网友:
电化学,一会就好

网友(点评):
钢材没有那么简单,等毛刺去了,产品尺寸也变得使人脑子内就长出了更多的“毛刺”

网友(点评):
好像电化学的方法比较少。我也是孤陋寡闻。

网友(点评):
电化学或者火焰干这个比较好,当然之前你要将大块切屑处理一下。

网友:
能不能从前期的加工工艺上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即便是采用倒角刀具,内壁上仍有毛刺。

网友:
这么多的孔用人工搓会累死,还不一定清的完全。
我们厂以前用的爆炸去毛刺,爆炸完放除锈液里一走,再一清洗,效果蛮好。楼主可以搜下热能去毛刺机,
以后我们厂就是买的这个,好像是西安航天什么生产的。

网友(点评):
热能法没试过。可能会有效。谢谢!

网友:
手工用锉刀来清理,就是比较麻烦,费时;
上车床用镗刀过一刀,也行。

网友:
楼上方法好,小厂估计没有

网友:
上好优利,就是小贵。

网友:
有交叉孔毛刺去除工具,之前从MISUMI购买的导向轴支座的钉丝孔就去除了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