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木块上料,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6-11-07):
方木块尺寸:30*50*8
放料杂七杂八,整列:5个一起(L=250),然后五个一起水平上料
请问:整列方式以及上料

网友A:
整料如图

上料看你下端什么设备接口,最好是直接滑落。
具体结构楼主自行脑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料如图

上料看你下端什么设备接口,最好是直接滑落。

大元帅,这样会不会卡料啊

网友(点评):
自行脑补吧,机械手最干净利落。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会卡料。 或者考虑下最常见的震动盘送料,一个一个沿着导轨出来,再用其他机构,令几个叠在一起,再一起送料?

网友B:
假如把这些木板丢进水渠里,没走多远,他们都会顺起来。

线上不让用水,那就让几组皮带替代水来完成相同的功能就是了。

1)物料在平皮带上向右流动,(平皮带就算是水了。。。)

2)源头料斗口,搞一个单层出料用的六角反拨皮带。(算是水渠水面上横着的木桥了。。。)

3)图中的六角轴带动立着的皮带往回拨物料。(算是水渠中的石头啊,岸边的杂草啊什么的。。。)

到口子那里,就全顺了。

楼主这种规格的物料,几百块钱就搞定了。弄不好,不锈钢料斗的钱比这个机构的成本还贵。。。

1)不会卡,
2)不需要电控,
3)各轴全部联动,一个动力源就完事儿了。。。

这还机械手啊。。。

网友:
用旋转弹性拨片把料送入直径35的涵道--出口处整理接料叠放进棘轮盘槽内--棘轮盘转位--气缸送出--OK

网友C:
用麻将机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把这些木板丢进水渠里,没走多远,他们都会顺起来。

线上不让用水,那就让几组皮带替代水来完成相同 ...

谢谢,昨天原准备麻将机原理,可惜木块不含磁,嗯,等会学习下你的精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振动盘

不就是像便宜一点啊,尽量物美价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麻将机的原理。

木块得想点法子沾点磁才行

网友(点评):
你要创新,不沾磁,沾点水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木块得想点法子沾点磁才行

真与创新无关,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2019-04-19):
麻将机原理,没磁可以用负压吸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将机原理,没磁可以用负压吸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