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样条曲线怎么画?

楼主(2016-11-07):
各位大神,以上是在画一个鼠标的模型,其中有这样一个样条曲线,不知道怎么画,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如果不是标准的线段,不能用圆和直线来画;可以描多几个点,用样条曲线来连起来。

网友:
用样条曲线前经过的平面都要建立,并定好点位

网友:
以前学校用UG的时候是各段曲线独自画出后相切捏合,模具上练得多。
自从上了班就在没接触过稍微复杂的曲线了!

网友:
沿着边沿画,画完后手动拖动点并修改曲率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画好了。

网友(2016-12-1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画好了。

LZ能否共享下,学习!谢谢!

楼主:
在百度上找:沐风曲面,就可以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