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抬升不同角度的机构

楼主(2016-11-07):
怎样实现抬升不同角度的机构(相当于一个四边形  抬升三个点,使他们悬空  只有一个点不是悬空的)

网友:
要求具体一点,可以对症下药,最好上传图。用油缸,铰链支撑,气弹簧。

网友:
用铰链,步进电机和螺母丝杆副。

网友:
角度转换成行程行程按楼上说的

网友(2018-12-08):
如果是直接提升到竖直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