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工装定位销公差配合

楼主(2016-11-07):
要做一个一套工装,由一个底座和7个可切换配件组成。
用的定位销是3mm +0.010,+0.005
孔间距90

为了上面配件经常拆装上面配件销孔公差用G7是否合适?
销孔间距90公差应该怎么标?
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定位销经常拆卸的话最好做成台阶的定位销,底部螺纹孔,从底板上锁住定位销,H7 的孔,孔间距90js7吧

网友B:
G7/n6?这个配合怎么选出来的?
百度一下定位销和定位销孔配合吧

网友A:
需要不同的模块,不同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不同的模块,不同的价格

发错了,

网友:
经常拆装用锥销

网友C:
销孔H7,销子选用f7或g6,距离就用正负0.02就行

网友(点评):
要我就是本楼做法。

网友:
销用的标准件吗?标准销的公差是m或者n正差,销和孔用间隙配合,为了保证互换性,孔之间标注位置度公差比尺寸公差更合理一些。

网友D:
设计时销孔公差从来都是H7的,用标准销,公差应该是m6,过度配合,经常拆卸,选用锥销。

网友D:
还有个问题,问什么使用4个定位销,一般采用一面两销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G7/n6?这个配合怎么选出来的?
百度一下定位销和定位销孔配合吧

n6是有现成的定位销是这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时销孔公差从来都是H7的,用标准销,公差应该是m6,过度配合,经常拆卸,选用锥销。

我有7个配件来回切换,用锥销不太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问什么使用4个定位销,一般采用一面两销定位。

其实是两个一定位,但是因为工装不同可能要换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销孔H7,销子选用f7或g6,距离就用正负0.02就行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销经常拆卸的话最好做成台阶的定位销,底部螺纹孔,从底板上锁住定位销,H7 的孔,孔间距90js7吧

非常感谢,你这思路好,以改用你建议的这个结构

网友:
定位销与底板的销孔是过盈配合,要用锤子装配。
而定位销与上面的配件要经常拆卸,就选间隙配合;孔直径3G7,下偏差+0.004,上偏差+0.016;与你的定位销3mm +0.010,+0.005,形成过渡配合,可能拆的时候不好拆。

网友(2023-08-23):
需要位置度 垂直度

网友:
四个定位销么?
这不就是过定位了,实际上2个定位销就可以定住位置了,有人说中心距±0.02mm,别闹,你孔和轴的配合间隙才0.01mm,你中心距±0.02,根本用不了好吧,定位销 弄成2个,四个 大概率装不上。是在不行去看看夹具设计手册,里面有讲自由度的概念。一面3个自由度,一个销子控制2个自由度,另一个销子控制旋转方向的1个自由度,一共6个自由度属于完全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