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怎么样显示建模步骤?

楼主(2016-11-07):
  经常从网上下载一些模型,可是打开模型发现建模步骤里面只有一个输入,想显示建模步骤,也网上查了下,貌似无解啊,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A:
貌似真的是无解的啊!我们这边用这种格式的主要是想保密或者防止别人更改。但怎么恢复还真的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真的是无解的啊!我们这边用这种格式的主要是想保密或者防止别人更改。但怎么恢复还真的没听说过。

是的啊

网友B:
点住 “输入” 右击,特征识别就出来了

网友:
1,,x_t格式的多见,保密不见得,应为所有尺寸都还是可以量的出的。
2,主要是这种格式的文件非常小,几百兆的装配体,转成这种格式只是一个十几兆的单一零件图,而且算是比较通用的格式,
3,个人感觉不要求模型的话优于.igs 格式。
4,缺点是剖切后很卡。

网友:
有的特征识别可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住 “输入” 右击,特征识别就出来了

谢谢,特征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不了

我的现在可以了啊,你再找找看

网友:
特征识别试试

网友:
看模型转化的格式,有的特征可以识别出来,有的识别不了。

网友(点评):
对,曾经在SW里打开UG的图纸,很多特征无法识别。

网友:
一般在网上下载的三维模型都是只有实体,没有建模过程的特征的;因为一般都是导出实体后,没有特征的文件较小,存储方便。

网友:
这种是通用格式,整个作为一个实体,没有建模步骤的

网友D:
这导轨拉伸切除两个步骤的东西,不需要看步骤了吧

网友E:
特征识别一般是电脑智能给你弄的作图步骤,可能会复杂点~
不是出图人的作图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导轨拉伸切除两个步骤的东西,不需要看步骤了吧

只是以此为例来说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征识别一般是电脑智能给你弄的作图步骤,可能会复杂点~
不是出图人的作图步骤!

这样啊

网友F:
我猜猜看~
可能是楼主用了上银的选型软件,结果导出来的导轨全都只有300长,但是楼主要用1米长,怎么办呢?
也许特征识别是个很好的办法。
倒是对于一些别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识别的,或者根本就识别不出来。比如滑块,等等等等

其实solidworks中的多实体编辑,是专门针对导入的零件修改之用。
要使滑轨加长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1.移动面。 插入--面--移动面,具体参照特征
2.画草图,只有一根线,分割,用移动实体命令将其中一个实体平移一定距离,在另一个实体的截面画草图,转换实体引用,拉伸,成形到下一面,选所有实体。
3,用其他的办法切除,移动,拉长,组合

用变形工具,或者等比例缩放,还可以获得其他想要的效果。
总之实体编辑也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猜看~
可能是楼主用了上银的选型软件,结果导出来的导轨全都只有300长,但是楼主要用1米长,怎么办呢 ...

貌似都没用过,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