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分集水器加工工艺

楼主(2016-11-07):
       请教各位大侠,如图,铜分集水器型材加工怎么保证上下两孔类似插装成型孔G1/2的同轴度,具体加工工艺是怎么样的呢?需要用到钻模吗?这样保证的同轴度能在0.1内吗?

网友A:
钻出预孔,然后再用扩孔钻通一下吧。

网友:
怎么感觉应该是平行度,没有看见这样标注同轴度,所谓同轴度,应该同一个轴,这两个螺纹孔不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出预孔,然后再用扩孔钻通一下吧。

恩,钻孔一道钻保证同轴度,想问攻牙也是这样吗?这样能保证的螺纹同心效果怎么样?

网友:
它标注的是上下的螺纹孔的同轴度0.8。
这个同轴度要求没有任何问题,一次装夹,一次加工完成,用数控铣床,上下两孔一起完成钻孔,一起完成攻丝,就行了。

网友(点评):
A和B是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