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怎么画汽车座椅?

楼主(2016-11-07):
用ug画汽车座椅怎么画?有没有视频?   或者画其他汽车零部件的视频?

网友:
百度文库里有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M0QTuUE1WMaMVSp0VSSYFXLK4QulXJnrIq9YGl2r_HB1IUfL-0tcTcLNege0w1GtBwri6O4fi5mnH4u4FlfOTfr1TcAKNeN2T0zdSomtjS

网友:
搜汽车座椅3D模型一堆堆的,是不是UG画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用UG钣金模块建模吧

网友:
ug画三维造型,都是一样的建模方法,草图,拉伸,求和,求差,曲面,修剪,之类。
% y: }1 C8 X$ P% N建议在网上搜汽车座椅ug三维造型,看看有没有,不一定有;其他的建模,当然有很多。

网友(2018-07-10):
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