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刻字的问题

楼主(2016-11-07):
老婆是烘培爱好者,和同事一起做网店卖蛋糕甜品。创意和品质很好,一个月总是可以卖好几个。但是,新创意出来的蛋糕只要被买家上传到朋友圈里,很快就有人来模仿了。找到我想用不锈钢板做一个logo,到时候用可可粉撒在蛋糕上就可以避免被人抄袭。问题来了,这字是连续的,加工后文字外形框架是有的,但是内部的文字结构就没了,都散架了。有啥办法吗?挺急的~

网友:
改个字体加工,比如正楷
避免连续的笔画出现,实在有不行的地方可以自己改改笔画,
汉字的好处是有个大概形状就能认识了

网友(点评):
对,自己用cdr设计出来

网友:
可以被模仿,但永远不被超越,在不被超越上下功夫。

网友:
做logo也没用吧,看到图片还不是一样被抄袭。割字给你个建议,就是会掉的部分留一点空隙,比如“回”字如果外面的方框全割,那么里面的口就掉了,所以外面的方框右下角可以留一点间隙不割,类似微连接的道理,但是可以弄好看点,自由发挥

网友:
俺们厂里雕的字

网友(点评):
是用什么设备刻字的?

网友:
你可以将字体重新设计下连接起来。

网友:
这个真简单啊,激光镂空刻字。要右相应的连接筋的。要么用不同的套板拼,三四块板一套还能分很多颜色花样。

网友:
可以改下字体内部的笔画连接,改完的字体作为图形在不锈钢板上刻。
感觉做什么样的logo都会有人仿,防不胜防,维权又成本高。
食品里有一条不容易仿,就是味道和口感。

网友:
加块本色底板连接

网友:
那文字刻下来,每个字或每一笔要连起来,不要断。那不锈钢板给机械加工的路边小厂就能用数控铣床加工出来。
网上的蛋糕那么多品种,我觉得没有什么人会模仿的,而且蛋糕关键是口味。

网友:
去市场里面 找激光切割的,在字体里面悬空部分留一个小线不会掉就好了,比方回,库面四条边都留一个小线就好了。

网友:
“连筋字体”,喷漆模板专用,网上可下载。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搞个打奶油的3D打印机。

网友:
腐蚀刻字也不错

网友:
LOGO好设计、赞同楼上的各位层主的意见!重要的是“口味”、、、把口味做的棒棒哒、肯定回头客却来越多啊!
祝:生意兴隆哦!

网友:
“一个月总是可以卖好几个”
做个金属的模板,用激光雕刻机,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