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油缸壁上加工深孔?

楼主(2016-11-07):
如何在φ60/φ75的油缸壁上加工φ2.5的孔?深度215!如何达到批量生产?

网友:
抢钻慢慢打吧,批量还可以,能多排!能用的办法不多!

网友:
孔太小了,容易偏呢

网友A:
只有枪钻,目前应该是没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枪钻,目前应该是没别的办法

枪钻 会不会断?断的频率高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枪钻 会不会断?断的频率高不高?

一般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

能否提供下加工设备名称?

网友C:
火花穿孔再线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花穿孔再线割

直接加QQ860386231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下加工设备名称?

一般的加工中心就可以了  可以找枪钻厂家问问有没有标准的 大多数厂家也是可以做非标的

网友D:
可以改工艺啊,这个也是油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工艺啊,这个也是油孔吧

是的,小油缸,多级油缸。油路暂时从油缸内壁走